问一个非常初级的PID问题

楼主(2011-06-01):
最近要做一个PID的控制,因为本科毕业后就没接触过这个,一些原理的东西都不太理解,有一些很基础的问题求解答:积分项中的误差累计,就是那个求和项,是从哪加到哪,是否是从最开始累积到当前,如果是从最开始累积到当前,那么当误差为零时积分项不能为零,输出是否还是要改变。

网友A:
老大 这么复杂的问题 洒家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B:
1、就是,从最开始累积到当前
2、当前偏差为0,积分值不为零时输出认会变化,所以pid曲线有震荡。
3、数字pid一般用离散化公式,不是用这个。
4、离散化公式:
Δu(t) = q0e(t) + q1e(t-1) + q2e(t-2)
当|e(t)|≤β时
q0 = Kp(1+T/Ti+Td/T)
q1 = -Kp(1+2Td/T)
q2 = Kp Td /T
当|e(t)|>β时
q0 = Kp(1+Td/T)
q1 = -Kp(1+2Td/T)
q2 = Kp Td /T
u(t) = u(t-1) + Δu(t)

网友C:
积分项不是对误差的累计

楼主:
谢谢3楼的回答,我的公式也是离散的,区别是我的是全量型的,你的是增量型的并且积分分离的,我研究了一下,还是增量型的比较适合我的控制对象。并且增量型的公式偏差为0增量也为0,这样就跳过了我的疑惑,虽然我依然不理解全量型公式里面的积分部分,呵呵。

楼主:
或者是我对后面那个U0没理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