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06-01):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是ACS510-01   ABB的变频器,现在要求在上位机手动给频率,怎么用变频器中的“开关量”给定频率呢?
不用模拟量给定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种给定频率叫固定值给定。应该有专门的“宏”,这是ABB变频器的特点。还是找本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B:
ACS510标准宏、线宏、交变宏都可以用DI3,DI4两个输入点的组合实现固定频率的输出
但是它只能通过DI3,DI4(1+0,1+1,0+1)的组合,实现3种固定频率。

网友C:
楼上的,基本能说明问题的处理方法了

楼主:
上楼谢谢您 了

那你意思上位机上这样也可以给定吗?就是上位机手动输入频率。

我见他们是旋转开关给定的?如果是旋转快关给定,那它把DI3接通,不断开那他的频率是不是一直在增长,直至增长到50HZ。。

网友D:
可以通过DI进行升降速

网友E:
ABB ACS510-01变频器可以通过数字输入口实现7个恒速,用户手册上写的清清楚楚,GROUP12参数组

网友F:
ABB
师夷长技以制夷  我就是卖ABB的

网友G(2011-08-23):
请问楼主西门子440变频器报F0001故障且六号端子没有电位输出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1:F0001是过电流故障;
2:6#端子是开关量输入,不是开关量输出。它默认的正反转转换,不知道你的装置P0702设置的是什么?

网友H(2011-12-12):
对头,太对头了。

网友I:
你调整到parameter 16.01 有一个DI14,DI15,YES.选择到YES,可以进行本地LOCAL控制,这种情况下,ENTER之后退回主界面,然后选择REFERENCE,完毕后,中括号框里的对照你可以进行调整,从speed reference调整到frquency.OK!

网友E:
2楼说的很具体了,基本就是这个方法

网友J:
用多段速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