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1):
我是刚接触PLC的,目前初学,在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现在有一个电路想学一下,问题如下:
打比方:当X00触发10次时,X001开始工作,且X001只工作5分钟停止,直到X00下一个10次。
 这样问太菜,这么说吧:在机床上有个位置开关的常开触点接在X00上,X001控制机床润滑电动油泵,就是说常开触点随机床运转闭合10次时,油泵供油5分钟停止,在供油期间X00无效。就这样一个动作在用GX Developer这个软件里怎么编?
 见效!不知各位能否听懂?望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占楼补充
没有外加任何时间继电器

网友A:
程序很简单啊 而且有很多方法啊  我给你提供个最简单的
LD X0 LDI Y0  OUT C0 K10
LD C0 LDI T0 OUT Y0
OR Y0 LD M8014 OUT T0 K5
LD T0 RST C0

网友B:
用计数器时间继电器搞定LDX0.OUTC0K10.LDC0.ORY0,ANDX1,ANITO.OUTY0.OUTT0K3000.LDT0.RSTC0试试这个也可以

网友B:
3楼的T0是不是应该为C1因为M8014是一分钟接通一次,用时间继电器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