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1):
各位老师 我想问下  24VDC供电的NPN型和PNP型的 3线接近开关  和PLC相连是不是要加以区分啊?  我在听人说日系的要用NPN  而欧洲的就要用PNP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有人还说 现在的PLC已经不用区分啦 可以随便用  还请各位老师帮帮忙哈  谢谢啦

网友A:
比如三菱的FX系列以前的FX1S/FX1N/FX2N是接NPN型的
现在的FX3U/FX3G可以接NPN型或是PNP型的

网友B:
期待完美答案

网友C:
你说的日系和欧洲的有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手里有中间继电器,啥样的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有中间继电器 扎弄啊  ?给说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三菱的FX系列以前的FX1S/FX1N/FX2N是接NPN型的
现在的FX3U/FX3G可以接NPN型或是PNP型的

老师现在的1N1S2N  也是只能接NPN型吗?

网友D:
不要记什么系,你只要把电路原理搞清楚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E:
呵呵;如果PLC的输入公共端+-都可以接,那么PNP或NPN都可以用;
像国内销售的三菱FX1S/1n/2N系列,输入电源内置,直接使用只能是NPN型的;

网友F:
松下PLC可以接NPN或PNP。
从输入端来说,只要独立另外接入信号电源的,都可以这样接入。

网友G:
其实你不知道NPN还是PNP的就不用管它。你看公共输入、输出。电源是+还—。再接接近开关。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H:
首先你得清楚NPN和PNP 的区别。
简单来说,NPN的三根根线是0V,24V,信号线(信号0V有效),而PNP型号的是0V,24V,信号线(信号24V有效),
所以,如果PLC的输入公共端+-都可以接,那么PNP或NPN都可以用;
像国内销售的三菱FX1S/1n/2N系列,输入电源内置,直接使用只能是NPN型的.
但是台达的ES系列,是根据S/S端来决定是接NPN型还是PNP型号的。

网友I:
查阅各PLC的手册,搞明白输入接线方式。

网友J:
从输入端来说,只要独立另外接入信号电源的,都可以这样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