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1):
变频器驱动ic负压稳压二极管四个都是9.1伏的,其中一个坏了,手头没有,换了一个7伏的,请问可以吗?

网友A:
楼主你修的是什么厂家的变频器呢?

楼主:
东元5.5kw

网友B:
尽量使负压接近,如果安装空间许可并便于固定的话,可以用7V稳压管串接一只2V稳压管,使稳压值在9V左右。不方便串接元件的话,用7V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