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1):
用的是三菱FXIN系列的PLC,用DRVI指令控制圆盘的旋转和回原点,回原点靠信号的下降沿来实现,转盘走的是脉冲数,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同样的频率下,回原点的速度要快些,而手动走脉冲时,感觉速度明显的要慢些,像有什么阻力样,不知道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有关指令的相关情况如附件!

网友A:
楼主可以测量下实际转矩啊 或者对照比较些走的脉冲数啊  光从感觉上来判断是不行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测量下实际转矩啊 或者对照比较些走的脉冲数啊  光从感觉上来判断是不行的啊
但是很明显的呀,明显的慢

网友A:
兄弟 凭感觉是不行的 你可以监视下脉冲数啊 相互比较下就会很明显的啊

网友B(2011-08-22):
支持
支持楼主,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我也试过

楼主(2011-10-08):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我也试过
 兄台:怎么处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