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1):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同时控制3台私服电机运转,但是3台也可以单独运转,如果选用三菱的PLC进行控制,需要配备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才能实现(比较外行,大侠最好能给我介绍详细点,感激不尽),如果我选用广数的三轴数控系统控制是否比用PLC控制简单,如果可行,也需要配备一些什么相关的硬件?谢谢!在线等……

楼主:
补充一下:三台私服电机,可以同时回零,也可以单独回零,可以这样设计么???请指教!

网友A:
三台电机要做插补运动吗?
三菱的20GM模块好像只可以做两轴联动
要看你控制的方式,如果只是做单轴的运动控制的话,用3个1PG模块程序就相对简单不过成本的话就比不上广数的三轴数控系统

楼主:
不是插补运动,就是简单的动作,我想前辈给我指点下,用plc控制简单实用还是用广数的简单实用,好迷茫啊

楼主:
请问高手都去哪里啦,帮帮我啊,求你们啦。555

网友B:
广数的三轴数控系统控制,这个数控系统我没听说过,。但是,一般说来,根据你需要设计的机器的类型可以选择是用PLC还是用数控系统还是两者兼备。我现在就是用数控系统。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谢谢,比如各自的优缺点,我好有所借鉴啊。

网友B:
基本来说。现在的数控系统都具备的你上面需要的功能,各个厂家的数控系统不同,操作的方式不同,但是都能根据你的要求来设计;
而PLC需要你自己去做相关的应用的计算。包括每个轴的和是否联动等。具体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三菱等大公司,具体PLC做和数控系统来做相差多少。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

网友C(2011-08-30):
三轴控制用三菱fx3g的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