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1-06-02):
用电脑的USB接口连接PLC时,那些牌子需要装驱动?请工程师详解

网友A:
99% 都需要装.

网友B:
呵呵;首先要区分你的PLC上是不是也是USB口;

网友C:
目前看 应该都安装 有些简单 有些稍微复杂点

网友D:
首先要区分你的PLC上是不是也是USB口;

网友E:
第一次都要装驱动程序的。]

网友F:
我用的西门子300原装的编程电缆不需要装驱动,其他的好像都装的。。

网友G:
如转接就要装驱动

网友H:
西门子S7300需要装的,估计你的电脑已经有人装过了!

网友I:
我也想问,目前那种编程线质量又好,还且可以用多种PLC编程

网友B:
用多种PLC编程?
那只能是USB电缆了;
需要你的PLC带USB口;

网友J:
???貌似没有。目前各个品牌的PLC的接口不是一样的,编程电缆也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