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哪里错了吗?

楼主(2011-06-02):
M500~M509为什么一直都是ON的呢?即使M50为OFF。错在哪里啊?请教大虾们!

网友A:
M0-M499是普通用途 辅助继电器
M500-M1023是停电保持 辅助继电器
尝试用RST 或ZRST清除内容之后看看还是ON状态吗

楼主:
我试过了,即使是M500以后的也用过。一直都是开的,即使批次复位也没用!可以加QQ帮我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B:
三菱FX2N系列M500到M1023为停电保持辅助继电器如不使用ZRST复位清零,会产生楼主的情况。

网友B:
程序有问题M50的上升沿触发移位,同时M50状态也必定为1,因此只要执行移位指令M500到M509的状态必定始终为M50置位后的状态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M50的上升沿触发移位,同时M50状态也必定为1,因此只要执行移位指令M500到M509的状态必定始终为M50置位后的状态1
说的我不是很明白,可以说的详细点吗?先谢过了!

楼主:
这是改过之后的。

网友C:
楼主。看你的程序,M50闭合上升沿就会接通移位指令。。M50闭合的状态传送到M500里面。M500也闭合,你断开M50,M500一样在闭合状态。当你再次接通M50瞬间的时候M501也接通了,。M500还是闭合。你用复位这里让复位看看。你上面的程序看不到。要么你在别处也有控制到那些辅助继电器。就好比拔河比赛。给他拉过去的瞬间也给对方拉回去了。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

网友C:
你上面的移位指令。前面加了上升沿M50。只有接通一次移位一次。当你状态全部都OFF状态的时候,你接通M50就出现M509也处于0N状态?如果是。。那你是的程序别的地方有错。。

网友D(2011-10-09):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cfd52b1f2bf626b9a686692e.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M500~M509为什么一直都是ON的呢?即使M50为OFF。错在哪里啊?请教大虾们!
好奇的问下还有其他对M50进行置位的吗?要不然M50怎么接通的?

网友F:
梯形图,已经全忘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