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关于机器人用旋转接头选型的适用图解如下:
KJC(上海)精密旋转接头有限公司
SWIVEL JOINT > Series 610
特性
- - The OJ610 swivel joint is a balanced pressure type joint. This joint allows for low torque even in hight pressure settings, and the seal possesses long durability.

使用条件
最高压力:210公斤
最高转速:10转
最高温度:220度
介质:空气、油、液压油、水
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通道:单通道
可根据客户要求非标定做
韩国

楼主:
旋转接头回转接头统分为水、蒸汽、热油、空气与真空、液压油、冷却水等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轮胎成型机、轮胎动平衡试验机、密炼机、挤出机、压延机、捏炼机、裁断机、垫布机、连铸机、离心机、造纸机械、纺织机械、玻璃机械、食品机械等等设备。

回转接头:
1. 伸缩型回转接头用于有弯曲要求的管子.该系列接头用不锈钢制造,用于高压、高温和除锈机.
2.OJ600回转接头是平衡压力型的接头.即使是在高压设置下,该接头也允许小转矩,密封性能持久.
3.KJ500回转接头是法兰型的接头,由双钢球支持.作为法兰型的接头,以不管螺栓的方向,连接都是安全的.
4.KJ400系列回转接头应用广泛,特点是双钢球支持.环密封被特别包装.即使在高压设置下,也允许小转矩使用
5.KJ300回转接头包含一个O-环密封,由两个钢球支持高压补偿.该产品推荐用于精密制造,保证其耐用性.
6.KJ200回转接头包括一个自动补偿轴角度倾斜的密封环,允许冷热水交替.该回转接头特别推荐用于轮胎模具热压
7.KJ100回转接头的特点是风箱机械密封,无需润滑,允许冷热水交替

旋转接头:
1.6000系列旋转接头广泛用于各种设置,从低速到高速,从低压到高压.使用特别密封,该旋转接头广泛用于各种工业.
2.5000系列旋转接头是韩国首次开发和制造的液压旋转接头.该接头与轴,机体和旋转装置精密结合.使用了迷宫环式密封,是对过去密封方式的突破.即使在高压设置下,它的旋转阻力也很小,耐用时间长. 5000系列旋转接头目前广泛用于整个韩国的泵企业,它的卓越性能使该记录不断刷新.
3.4000系列旋转接头包括2个密封环,结构很稳固,无需润滑,旋转阻力低,维护容易.由于内部旋转,该旋转接头适用于高热和高压设置,但安装时,必须放上支撑管/杆.
4.3700/3200/3000/1000系列旋转接头使用2个炭轴承,属自支撑.使用合金钢,耐腐蚀,适用于高热和高压设置.尤其是,它的长度和重量的减少了,从而减轻了炭轴承上的负载,增强了耐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