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45挤塑机用了2年左右,现在出现的毛病是,不能挤阻力大的料,电流大,把变频器拿去维修部检查是好的设置也对,后来维修部建议将电机皮带轮改小,说是皮带轮配比不合理,改了后还是一样,在这里向大家请教是怎麽回事两台机一样的故障,以前出现电流大的这个故障厂家来过一次

网友A:
你意思是过流吧看看减速机吧

楼主:
是电机拖动齿轮减速箱,再拖动挤塑机罗杆,无料时减速箱用手可以轻轻的盘动

网友B:
电线押出机?
对于这种机的故障我认为不一定是电机或变频器的问题。这方方面面的检查。
1.温度控制模块是不是准确。如果温度达不到,而显示又却是正常温度,这就肯定挤不出来了。
2.是不是发热圈有坏了?
3.电机是不是坏了?轴承这些做一下保养,或者把轴承换掉。
4.押出机的转速都比较低,散热不好,引起电机或或者有连接件打滑,(如皮带连轴器等)
5,检查螺杆的轴承是不是坏了,特别是那个推力轴承。

楼主:
在没换皮带轮之前加速加不上,加到500转电流接近40安时转速表就向下掉有时又正常,都搞迷糊了,ABB-ACS510-038A的变频器15kw电机

网友C:
4楼的方法可以考虑,逐一排除。

网友D:
感觉还是机械上的问题可能性大!还有就是,从电气方面说,看看变频器和电机是否完好!

网友E:
4楼说的那些问题以外还有你的供电线路改动了吗?如线路远,导线面积小都会引起用电器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线押出机?
对于这种机的故障我认为不一定是电机或变频器的问题。这方方面面的检查。
1.温度控制模块是不是准确。如果温度达不到,而显示又却是正常温度,这就肯定挤不出来了。
2.是不是发热圈有坏了?
3.电机是不是坏了?轴承这些做一下保养,或者把轴承换掉。
4.押出机的转速都比较低,散热不好,引起电机或或者有连接件打滑,(如皮带连轴器等)
5,检查螺杆的轴承是不是坏了,特别是那个推力轴承。

网友G:
看看变频器的电源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毛病,曾经遇到过这种毛病,也是挤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