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伺服电机偏差计数器清零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会用到?

网友A:
控制器发出的脉冲伺服电机没有走完就停止了,这时给个CLR信号给驱动器就把剩余的脉冲清零

楼主:
清零完 就不再走了  但是没有走完啊

网友B:
11
控制器给伺服发出脉冲,但是没有走完(停止。急停)就停止,清除没有走完的脉冲。楼主的意思,没有走完就清除,那就不动了。那你看程序是怎么写的。你程序写的可以暂停功能的话。你按启动会继续走完剩下的脉冲。。因为伺服偏差清除接线。看你怎么控制它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