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故障

楼主(2011-06-02):
各位好:我常用的一块数字万用表被一同事不小心测量电压超过档位值后就不再显示了.打开后有三个保险管经测量完好.请问各位给与指导.  谢谢!

网友A:
说的不太明白。是不是开机后没有任何显示了?是这样就先查电池,再测A/D转换器的电压正常否?

楼主:
电池换过几块新电池的,没问题.万用表无论怎样都没有任何显示.电压能到A/D转换器?应该先烧断保险管,但没烧断.不知还有那里原因?

网友B:
是在那个档 测电压烧坏的 电压多少?

网友A:
你说现在没有任何显示,当然是要查整机不显示的原因了。如果电池及A/D转换器的供电正常,不显示重点就要查A/D转换器。

网友C:
一般数字万用表个人很难修,是三面覆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