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NPN型晶体管是否分源型和漏型?

我在选NPN晶体管输出型PLC时,被问到是要源型还是漏型的,请问一下,NPN型晶体管输出要分源型和漏型吗?

网友A:
既然是NPN 型的.又何来 漏型 源型之分??

你还是自己温习一下自己的电路功课.!

网友B:
呵呵;NPN就是NPN;

网友C:
呵呵,可能对方认为,晶体管输出型分源型和漏型,不分NPN还是PNP。
当然我是猜测。

楼主:
因为我选择的就是NPN型的晶体管的,供应商非得要我说是源型还是漏型的.

网友D:
NPN是三极管的代号。源型和漏型是晶体管就不是三极管了。

网友E:
源型和漏型是指场效应管,而晶体管分PNP,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