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各位变频器维修的行家里手:请问变频器维修用哪种检测工具比较好?一般家电维修用MF47万用表比较普遍,大家觉得变频器维修行业哪种表方便实用?测驱动脉冲准确度还可以的。

网友A:
各人的习惯不同而已,用数字表或指针式万用表都行啊。比较6路脉冲的幅值,差别不大就行啊。
我用指针表多一些,有时用到交流档,能估测信号的峰值。

网友B:
一般备数字和模拟表各一块,看检测什么信号而用什么表。
测试脉冲的话,模拟表直观点。另外在测变频输出时,因为是合成波,模拟的准,一般的数字表就显示不正常了。
当然如果你买的是上K的数字表,那就一块数字表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二手模拟示波器很便宜2*20M的一般在500元,买一台很好用。

网友A:
搞一台二手的模拟示波器,测驱动脉冲,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当然比万用表直观一些。很便宜的,一般几百元就行的,要捡成色好的买噢。

楼主:
都是热心人哦,太佩服你们啦,我还没入门呢。找个人门的平台不容易,想看一下高手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