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各位师傅好,我想问一下我单位有台30千瓦的风机是接触器控制的想把它换成变频控制,不知改后节能上有什么不一样,改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谢谢了

网友A:
大功率的电机用变频控制是可以节能的
改起来比较方便,把按要求把进出线,控制线接好

网友B:
风机泵类由工频运行改变频运行,当然有节能空间。这个在传动领域已经有共识了。

网友C:
我觉得这要看你的实际情况是否需要调速了,需要调速的话改变频有意。若单纯为了节能个人觉得没啥必要,因为变频器主要是用来调速控制的

网友D:
是否有调速要求,如果有,速度工作在什么范围,如果基本是满速运行,变频器并不能节能。如果速度工作在电机额定转速相对较低的范围,这个是节能的。节能多少还是要看工况。
在可控性来说,30kW电机使用变频调速更好。
改接非常容易,进线出线接好就可以。控制信号可以引出来,也可以本地操作,不需要外引控制线。

网友E:
泵类节能,这是指随着工况自动调节,这才能达到节能效果,如果单一的就么上电启动一下,人为的调一下速度,这样并没有什么节能效果。所以说,并不是换上变频器就行了的

网友F:
关键就是看你的风机是否需要调速,是否长时间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如果是满负荷工作,那么换什么都不节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否有调速要求,如果有,速度工作在什么范围,如果基本是满速运行,变频器并不能节能。如果速度工作在电机额定转速相对较低的范围,这个是节能的。节能多少还是要看工况。
在可控性来说,30kW电机使用变频调速更好。
改接非常容易,进线出线接好就可以。控制信号可以引出来,也可以本地操作,不需要外引控制线。

就是这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关键就是看你的风机是否需要调速,是否长时间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如果是满负荷工作,那么换什么都不节能。
是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是的我这的风机不需要调速,负荷也大,所以觉得用上变频也不会节到社么,反而连变频的成本也收不回来了

网友I:
现在一些推销变频器的以及有些电工认为改成变频器控制不管什么情况都能节能,呵呵。

网友J:
这是使用上的误区,对风机而言,并不是需要不需要调速,而是风量是否需要控制。若不控制风量,往往可能是电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而烧电机。以前用的风机,都是在50HZ下运行,对风量的控制都是采用风门调节。这实际上就是浪费了能源!采用变频器就不需要风门控制,只要降低频率,就能做到合适的风量,这样肯定会节能!
所谓的变频器节能就是对这类使用而说的!凡是采用风门调节风量的风机节能效果很好。

网友K:
那么我们现在1.6米绞车(110kw)由接触器控制改为变频器控制节能不?该如何改呢?

网友L:
我认为你得注意调一下变频器参数,多少KW对应一个参数等等,要不长时间运行后肯定出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是否有调速要求,如果有,速度工作在什么范围,如果基本是满速运行,变频器并不能节能。如果速度工作在电机额定转速相对较低的范围,这个是节能的。节能多少还是要看工况。
在可控性来说,30kW电机使用变频调速更好。
改接非常容易,进线出线接好就可以。控制信号可以引出来,也可以本地操作,不需要外引控制线。

网友N:
要看你的生产工艺是否需要调速咯·
接线的话很简单

网友O:
风机泵类由工频运行改变频运行,当然有节能空间。这个在传动领域已经有共识了。支持

网友B(2011-09-20):
老话重提。风机泵类采用变频器调速,是当前最流行的节能方案。通过调速调节风或泵的流量、压力,比纯机械结构的执行器调节省电。这样的例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