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接线

楼主(2011-06-02):
哪位高手有三菱FX2N到a970got连接线图纸

网友A:
这个需要图纸干嘛呢?

楼主:
我的数据线232接口不对需图纸才行

网友B:
A970和FX2N不能直接相连,触摸屏后面要加个通讯板,扩展个422的接口

网友C:
A970上要配A9GT-RS4;
电缆还是买条现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