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就是  以信号为指示    初始的时候 感应头得电的     当离开这个 感应头的时候 启动了  前进了 , 碰到信号后退了  回到这个 感应头停止了

难住了   不知道怎么编

用信捷编法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以信号为指示    初始的时候 感应头得电的     当离开这个 感应头的时候 启动了  前进了……
——没有起动,它如何离开呢?
——只是随便问问,因为我没有信捷的编程软件,算顶个帖子吧。

楼主:
有个手拉伐的  会离开 感应头   他就有自动 启动了。
就是以感应头为中心   离开 自动 启动  回来 断电

网友B:
学会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这样就知道怎么编了

网友C:
呃,这个动作好像不应该被难住吧...

网友A:
   可按5楼wushulin的方法,试编制程序。

   假设某装置在停止位置时,感应头能够取得其信号,这时感应头是接通的;则该装置离开感应头时,感应头会从接通到断开,这样可以取得一个信号;
从原理上说,利用该信号,就可以起动、前进。
   为什么要这样做,及这样做是否安全,则需由方案设计确定。

网友D:
用这个感应头触发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用下降沿启动,用上升沿停止

网友E:
这个应该简单啊,还是要好好看下指令说明书哦

网友F:
没时间细看“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