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用S7-200的235模块如何将输入的8v伏电压变成4V输出,如何编程啊,最好给程序啊

网友A:
8除2等于4

楼主:
哪位大侠能给个程序让我看下啊

网友B:
呵呵;转换成的数字量除以二,再传到AQW0内;

网友C:
LD     SM0.0
MOVW   AIW0, VW100
MOVW   VW100, VW102
/I     +2, VW102
MOVW   VW102, AQW0

网友C:
LD     SM0.0
MOVW   AIW0, VW100
MOVW   VW100, VW102
SRW    VW102, 1
MOVW   VW102, AQW0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     SM0.0
MOVW   AIW0, VW100
MOVW   VW100, VW102
SRW    VW102, 1
MOVW   VW102, AQW0
这个移位指令是怎么完成的啊,能给解释下么?

网友D:
SRW是将字里面的数据右移一位,二进制的数据,右移一位相当于除2!所以程序可以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