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lc请教个位师傅

楼主(2011-06-02):
上面程序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想请问各位师傅
那个FNCD59 是什么意思
读不懂这段程序,想请教一下

网友A:
应该指的是指令编号,59号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B:
FNC59 指令代号为PLSR带加减速的方波脉冲输出 上述程序中D150是指最高频率 D152是指总脉冲数 K120是指加减速时间为0.12S Y0是指脉冲输出 可以先慢慢琢磨啊 不明白的可以互相探讨啊

网友C:
FNC59 指令代号为PLSR带加减速的方波脉冲输出 上述程序中D150是指最高频率 D152是指总脉冲数 K120是指加减速时间为0.12S Y0是指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