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2):
如题,小弟在这里向各位师傅们求教啦,最好有图解说明~谢谢啊~

网友A:
期待好心的师傅指教了啊

网友B:
在网上找3M产品,做高压电缆终端头的工艺资料吧!

网友C:
同一电压的电缆有多种,你的是什么电缆?

网友D:
分为热缩和冷缩处理两种,电缆终端头热缩处理的比较多,中间头冷缩处理比较方便,我们前段 时间做过一个中间头,3M的冷缩材料!!

网友E:
买电缆有说明

网友F:
买终端电缆配件有图解,按照图解去做就可以了

网友G:
电工手册有介绍

网友H:
买终端电缆配件有图解,按照图解去做就可以了。

网友I:
买冷缩的终端有说明做起来也方便

网友J:
分热缩和冷缩,买附件时有图和说明。很明白的。变压器和主进柜,变压器柜的附件尺寸不同800MM和600MM

网友K:
终端附件里有图解说明

网友L(2015-05-09):
买终端就有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