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S-B2A1D怎么使用?

楼主(2011-06-02):
我是永宏的初学者,请问用FBS-B2A1D接受变频器的0-10V模拟量输出来反映0-50HZ频率使用什么指令?用FBS-B2A1D输出0-10V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又该使用什么指令呀?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看下第二册的说明书就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B:
B2A1D的  AD通道为:D4072\D4073    ;         DA通道为:D4076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再请问一下,D4072,D4073,D4076里的数据是0-16380,现在我对应0-10V的模拟量,是不是可以这样算,16380除以10可以得出模拟量输入或输出1伏对应数值是1638,我将数值8190写入D4072或D4073就能得到5V的模拟量电压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再请问一下,D4072,D4073,D4076里的数据是0-16380,现在我对应0-10V的模拟量,是不是可以这样算,16380除以10可以得出模拟量输入或输出1伏对应数值是1638,我将数值8190写入D4072或D4073就能得到5V的模拟量电压输出?
D4072~D4075对应模拟板的输入通道,PLC把从外部采集到的模拟量值自动存入这些通道中,对其写入没有意义;
如果对DA通道写入8190是可以得到5V模拟量输出。

网友C:
D4072,D4073,D4076里的数据是0-16380,现在我对应0-10V的模拟量,是不是可以这样算,16380除以10可以得出模拟量输入或输出1伏对应数值是1638,我将数值8190写入D4072或D4073就能得到5V的模拟量电压输出?--------你所问的这是对了,然后进行相应的倍数,就可得到相应的电压!

网友D(2011-09-23):
引用 楼主:
我是永宏的初学者,请问用FBS-B2A1D接受变频器的0-10V模拟量输出来反映0-50HZ频率使用什么指令?用FBS-B2A1D输出0-10V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又该使用什么指令呀?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接线正确之后,两路模拟量读值会自动存储到D4072和D4073;只要把模拟量值写入到D4076寄存器,模拟量输出通道就会输出模拟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