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bently 3500系统
3500/45 差胀/轴向位置监测器

公司名称:武汉森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7-87688933 宋平平, 021-87688931 刘春霞 ,021-87688932 全园园,021-87688937 宋平平。
联系传真:027-87688940 027-87688930
3500/45 差胀/轴向位置监测器是一个可接收趋近式涡流传感器、旋转位置传感器(RPT)、DC 线性可变微分变换器(DCLVDT)、AC 线性可变微分变换器(AC LVDT)和旋转电位计输入信号的4 通道监测器。
它对输入信号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的信号和用户可编程的报警设置进行比较。应用3500 框架组态软件,3500/45 可被编程去完成如下功能:
. 轴向(侧向)位置
. 差胀
. 标准单斜面差胀
. 非标准单斜面差胀
. 双斜面差胀
. 补偿式差胀
. 壳胀
. 阀门位置
注:  监测器通道成对编程,每次最多能完成上述的两个功能。通道1 和2 能完成一个功能,而通道3 和4 能实现另外一个(或同一个)功能。但是,只有通道3 和4 能实现壳胀监测。

本特利速度探头
∷本特利速度探头简介∷
美国本特利内华达公司(BENTLY Nevada)的本特利bently3300,本特利bently3500系统以及备件。本特利模块仪表、本特利传感器探头,延伸电缆,前置器库存.
1 102244-20-90-01 2
2 充电器 102359-01 2
3 变压器后板 107540-01A 1
4 模块 130730-01 1
5 速度转换器 14386-03 3
6 速度探头 16699-02-01-01 3
7 光电探头延长 20545-20 2
8 趋近式探头 21000-16-10-00-086-00-02 1
9 21000-18-05-00-027-04-00 1
10 21000-18-05-00-031-04-00 1
11 21000-18-05-00-046-04-00 1
12 21000-16-10-00-062-03-03 1
13 21000-16-05-15-097-03-02 1
14 21000-16-05-15-034-03-02 1
15 21000-16-05-15-072-03-02 1
16 21000-16-05-15-103-03-02 1
17 5MM探头 21500-00-40-10-02 2
18 21504-00-12-05-02 1
19 21504-00-12-10-02 1
20 21504-00-40-05-02 1
21 21504-00-76-05-02 1
22 8MM探头 21505-04-12-10-02 4
23 21505-22-55-10-02 1
24 8MM探头 21508-02-12-10-02 1
25 21747-040-00 1
26 21747-045-00 1
27 extension cable 21747-080-01 1
28 8mm电缆 21747-085-00 5
29 8mm电缆 21747-085-01 1
30 8MM探头 22811-00-06-05-02 2
31 8MM探头 22811-00-06-10-02 3
32 8MM探头 22811-00-08-05-02 5
33 8MM探头 22811-00-10-10-02 1
34 25mm前置器 24654-04 1
35 11MM电缆 24710-080-01 3
36 模拟转子 24755-04-02-00 1
序号 商品名称 规格 库存数量
37 11MM探头 26179-00-04-05-02 1
38 25MM探头 27891-1-00-04-10-2 1
39 330001 4
40 系统监测器 330003-01-00 1
41 330003-01-01 1
42 框架 330005-23-00 3
43 框架 330005-25-00-00 1
44 330010 4
45 电源模板 330012-01-20-00 1
46 330012-02-20-00 1
47 双通道振动监测器 330016-12-01-01-00-00-00 1
48 330016-12-01-02-00-00-02 12
49 330016-14-01-01-00-00-00 1
50 双通道轴向位移监测器 330020-12-01-01-00-00 1
51 330020-12-01-02-00-00 7
52 330030 3
53 330035 6
54 轴温模板 330035-13-05-01-00-00 1
55 330035-12-02-01-00-00 1
56 转速表 330050-01-01-00-01 1
57 330050-01-01-00-00 1
58 超速保护表 330053-01-02-00-60-05 1
59 超速保护 330053-03-02-00-60-20-00-00-00 1
60 330055 2
61 330055-04-04-18-18-00-00-05-00 1
62 前置器 330100-50-00 1
63 8MM前置器 330100-90-00 1
64 330100-90-05 1
65 8MM探头 330101-00-08-05-02-00 4
66 330101-00-08-05-02-05 1
67 8MM探头 330102-00-25-10-02-00 1
68 330103-00-03-10-02-05 1
69 探头 330103-00-06-05-02-00 1
70 轴位移探头 330103-00-06-10-02-00 1
71 330103-00-11-10-02-00 1
72 330103-01-07-05-02-00 1
73 330103-01-07-05-02-05 1
74 8MM探头 330103-07-16-05-02-00 4
75 8MM探头 330103-09-15-05-02-00 3
76 330103-10-20-10-02-00 1
77 330104-00-04-05-02-00 1
78 轴位移探头 330104-00-04-10-02-00 1
79 330104-00-09-05-02-00 1
80 330104-00-09-50-02-00 1
81 8MM探头 330104-00-12-05-02-00 1
82 测震探头 330104-00-14-10-02-02 1
83 测震探头 330104-00-18-10-02-00 1
84 330104-00-22-10-02-05 1
85 330104-01-13-10-02-00 1
86 330104-12-22-10-02-00 1
87 8MM探头 330105-02-12-05-02-00 1
88 轴振探头 330106-05-30-10-02-00 1
89 延伸电缆 330130-040-00-00 1
90 延伸电缆 330130-040-01-00 1
91 330130-040-01-05 1
92 330130-045-00-00 1
93 延伸电缆 330130-045-01-00 1
94 330130-080-00-00 1
95 330130-085-00-05 1
96 前置器 330180-50-00 1
97 330180-90-00 1
98 330525-00 1
99 330500-02-00 1
100 330709-010-070-10-02-00 1
101 330709-010-120-10-02-00 1
102 330730-040-00-00 1
103 330730-080-00-00 1
104 330780-50-00 1
105 330780-90-00 1
106 330850-90-05 1
107 330851-08-000-016-10-00-05 1
108 330851-04-000-016-10-00-05 1
109 330851-02-000-050-90-01-05 1
110 330853-01-00 1
111 330853-01-03 1
112 330854-040-24-05 1
113 330850-50-05
114 330903-02-07-10-02-00 1
115 330903-12-25-10-02-00 1
116 330905-00-12-10-02-05 1
117 330905-00-15-10-02-05 1
118 330910-00-06-10-02-00 1
119 330930-40-00-00 1
120 330930-060-00-00 1
121 330980-70-00 1
122 趋近式探头 338021 2210-14 1
123 趋近式探头 338171 2407-08 1
124 35MM探头 76682-27-10-1-2 1
125 35MM探头 76682-31-10-0-2 1
126 35MM电缆 76684-040-00 4
127 35MM电缆 76684-080-01 3
128 80705-02 1
129 继电器模块 81544-01 20
130 14MM探头 81724-02-12-10-02 2
131 14MM探头 81724-05-12-10-02 1
132 14MM PROXIMITOR 81725-01 1
133 继电器模块 82925-01 1
134 继电器模块 82926-01 4
135 模块 82962-02 1
136 两芯电缆 83968-05 1
137 继电器模块 84137-01 1
138 继电器模块 84140-01 4
139 继电器模块 84141-01 1
140 模块 84145-01 1
141 电缆 84510-30 3
142 延长电缆 84661-16 13
143 VELOMITOR 84964-01 2
144 速度探头 9200-01-05-10-00 1
145 框架 350005-01-01-00-00-00 1
146 电源模块 350015-02-02-00 2
147 接口模块 350020-01-02-00 2
148 键相器模块 350025-01-01-00 2
149 继电器模块 350032-01-00 2
150 位移监测器 350042-01-00 2
151 350045-02-00 1
152 350092-01-01-00 1
153 探头传感器 330101-00-08-05-02-00
154 探头传感器 330101-00-08-05-02-05
155 探头传感器 330103-00-03-10-02-00
156 探头传感器 330103-00-06-05-02-00
157 探头传感器 330103-10-20-10-02-00
158 探头传感器 330104-00-04-05-02-00
159 探头传感器 330104-00-09-05-02-00
160 探头传感器 330104-00-18-10-02-00
161 探头传感器 330104-12-22-10-02-00
162 探头传感器 330105-02-12-05-02-00
163 探头传感器 330105-02-12-10-02-00
164 探头传感器 330106-05-30-10-02-00
165 探头传感器 330500-02-00
166 探头传感器 330851-04-000-023-50-01-05
167 延伸电缆 330130-040-00-00
168 延伸电缆 330130-045-00-00
169 延伸电缆 330130-040-01-00
170 延伸电缆 330130-080-00-00
171 延伸电缆 330130-080-01-00
172 延伸电缆 330730-040-01-00
173 延伸电缆 330730-080-00-00
174 延伸电缆 330930-040-01-00
175 监测模块 330003-01-00
176 监测模块 330003-02-02
177 监测模块 330012-02-20-00
178 监测模块 330012-22-02
179 监测模块 330016-12-01-01-00-00-00
180 监测模块 330020-12-01-01-00-00
181 监测模块 350015-02-02-00
182 监测模块 350020-01-02-00
183 监测模块 350025-01-01-00
184 监测模块 330055-04-04-18-18-00-00-05-00
185 监测模块 330050-01-01-00-00
186 监测模块 350032-01-00
187 监测模块 350033-01-00
188 监测模块 350040-01-00
189 监测模块 350042-01-00
190 监测模块 350042-04-00
191 监测模块 350045-02-00
192 前置器 330180-50-00
193 前置器 330180-51-00
194 前置器 330180-90-00
195 前置器 330780-90-05
196 前置器 330850-50-05

公司本着“以人为本、以人为业、以人发展”的企业理念以及“专业团队 做专业事”的经营  宗旨,不断为客户带来全新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与你共创美好未来!

网友A:
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B:
帮你找到了一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 1 普通断路器的选择
配电(线路)、电动机和家用电器等的过电流保护断路器,因保护对象(如变压器、电线电缆、电动机和家用电器等)的承受过载电流的能力(包括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时间等)有差异,选用的断路器的保护特性不同。
1.1配电用断路器的选择
配电用断路器是指在低压电网中专门用于分配电能的断路器,包括电源总断路器和负载支路断路器。在选用这一类断路器时,需特别注意下列选用原则:
(1)断路器的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导线容许载流量。对于采用电线电缆的情况,可取电线电缆容许载流量的80%。
(2)3倍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线路中最大起动电流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
(3)短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I1为:
I1=1.1(Ijx+1.35kIed)
式中:Ijx———线路计算负载电流(A);
k———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
Ied———电动机额定电流(A)。
(4)瞬时电流整定值I2为:
I2=1.1(Ijx+klkIedm)
式中:kl———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冲击系数,一般取kl=1.7~2;
Iedm———最大的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5)短延时的时间阶段,按配电系统的分段而定。一般时间阶段为2~3级。每级之间的短延时时差为0.1~0.2s,视断路器短延时机构的动作精度而定,其可返回时间应保证各级的选择性动作。选定短延时阶梯后,最好按被保护对象的热稳定性能加以校核。
1.2电动机保护型断路器的选择
微型断路器(MCB)不能用于对电动机的保护,只可作为替代熔断器对配电线路(如电线电缆)进行保护。电动机在起动瞬间有一个5~7倍Ied,持续时间为10s的起动电流,即使C特性在电磁脱扣电流设定为5~10倍Ied,可以保证在电动机起动时避过浪涌电流。
但对热保护来讲,其过载保护的动作值整定于1.45Ied,也就是说电动机要承受45%以上的过载电流时MCB才能脱扣,这对于只能承受<20%过载的电机定子绕组来讲,是极容易使绕组间的绝缘损坏的,而对于电线电缆来讲是可承受的。因此,在某些场合如确需用MCB对电机进行保护,可选用ABB公司特有的符合IEC947-2标准中K特性的MCB,或采用MCB外加热继电器的方式,对电动机进行过载和短路保护。
1.3家用保护型断路器的选择
MCB是建筑电气终端配电装置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终端保护电器。应当像选用塑壳断路器和框架断路器一样,计算最大短路容量后再选择。
MCB的设计和使用是针对50~60Hz交流电网的,如用于直流电路,应根据制造厂商提供的磁脱扣动作电流同电源频率变化系数来换算;当环境温度大于或小于校准温度值时,必须根据制造厂商提供的温度与载流能力修正曲线来调整MCB的额定电流值。
低压配电线路的短路电流与该供电线路的导线截面、导线敷设方式、短路点与电源距离长短、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大小、阻抗百分比等电气参数有关。
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电压多为0.23/0.4kV,变压器容量大多为1600kVA及以下,低压侧线路的短路电流随配电容量增大而增大。对于不同容量的配变,低压馈线端短路电流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对于民用住宅、小型商场及公共建筑,由于由当地供电企业的低压电网供电,供电线路的电缆或架空导线截面较细,用电设备距供电电源距离较远,选用4.5kA及以上分断能力的MCB即可。
对于有专供或有10kV变配电站的用户,往往因供电线路的电缆截面较粗,供电距离较短,应选用6kA及以上额定分断能力的MCB。而对于如变配电站(站内使用的照明、动力电源直接取自于低压总母排)以及大容量车间变配电站(供车间用电设备)等供电距离较短的类似场合,则必须选用10kA及以上分断能力的MCB,具体选用时特别要注意:MCB的额定分断能力是在上端子进线、下端子出线状态下测得的。
在工程中若遇到特殊情况下要求下端子进线、上端子出线,由于开断故障电流时灭弧的原因,MCB必须降容使用,即额定分断能力必须按制造厂商提供的有关降容系数来换算。MCB的保护特性根据IEC898分为A、B、C、D四种特性供用户选用:A特性一般用于需要快速、无延时脱扣的使用场合,亦即用于较低的峰值电流值(通常是额定电流In的2~3倍),以限制允许通过短路电流值和总的分断时间,利用该特性可使MCB替代熔断器作为电子元器件的过流保护及互感测量回路的保护;B特性用于需要较快速度脱扣且峰值电流不是很大的使用场合。
与A特性相比较,B特性允许通过的峰值电流<3In,一般用于白炽灯、电加热器等电阻性负载及住宅线路的保护;C特性适用于大部分的电气回路,它允许负载通过较高的短时峰值电流而MCB不动作,C特性允许通过的峰值电流<5In,用于荧光灯、高压气体放电灯、动力配电系统的线路保护;D特性适用于很高的峰值电流(<10In)的断路器设备,可用于交流额定电压与频率下的控制变压器和局部照明变压器的一次线路和电磁阀的保护。
2漏电断路器的选择
2.1普通漏电断路器的选择。
选择漏电断路器要遵循以下原则:
(1)断路器的额定电压、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线路设备的正常工作电压和电流;
(2)线路应保护的漏电电流应小于或等于断路器的规定漏电保护电流;
(3)断路器的极限通断能力应大于或等于电路最大短路电流;
(4)过载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线路的最大负载电流;
(5)有较短的分断反应时间,能够起到保护线路和设备的作用。
2.2四极断路器的选用
是否选用四极断路器可遵循以下原则:
(1)根据IEC465.1.5条规定,正常供电电源与备用发电机之间的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2)带漏电保护的双电源转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两个上级断路器带漏电保护,其下级的电源转换断路器应使用四极断路器;
(3)在两种不同接地系统间电源切换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4)TN-C系统严禁使用四极断路器;
(5)TN-S、TN-C-S系统一般不需要设置四极断路器。但TN-S系统的一些特殊情况(严重三相不平衡、零序谐波含量较高等)是否不用四极断路器有待进一步研究;
(6)TT系统的电源进线断路器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7)IT系统中当有中性线引出时应采用四极断路器。
3断路器的使用
断路器在使用过程中我们要注意:
(1)电路接好后,应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可通过试验按钮加以检查。如断路器能正确分断,说明漏电保护器安装正确,否则应检查线路,排除故障。在漏电保护器投入运行后,每经过一段时间,用户应通过试验按钮检查断路器是否正常运行;
(2)断路保护器的漏电、过载、短路保护特性是由制造厂设定的,不可随意调整,以免影响性能;试验按钮的作用在于断路器在新安装或运行一定时期后,在合闸通电的状态下对其运行状态进行检查。按动试验按钮,断路器能分断,说明运行正常,可继续使用;
(3)如断路器不能分断,说明断路器或线路有故障,需进行检修;
(4)断路器因被保护电路发生故障(漏电、过载或短路)而分断,则操作手柄处于脱扣位置(中位置)。查明原因排除故障后,应先将操作手柄向下扳(即置于“分”位置),使操作机构“再扣”后,才能进行合闸操作(请注意断路器操作手柄三个位置的不同含义);
(5)断路器因线路短路断开后,需检查触头,若主触头烧损严重或有凹坑时,需进行维修;
(6)四极漏电断路器必须接入零线,以使电子线路正常工作;
(7)漏电断路器的负载接线必须经过断路器的负载端,不允许负载的任一相线或零线不经过漏电断路器,否则将产生人为“漏电”而造成断路器合不上闸,造成“误动”。此外,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线路和设备,可以将漏电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
(1)电源进线断路器中性线的隔离不是为了防三相回路内中性线不平衡电流引起的中性线过流或这种过流引起的人身电击危险,而是为了消除沿中性线导入的故障电位对电气检修人员的电击危险;
(2)为减少三相回路“断零”事故的发生,应尽量避免在中性线上装设不必要的断路器触头,即在保证电气检修安全条件下,尽量少装用四极断路器;
(3)不论建筑物内有无总等电位联结,TT系统电源进线断路器应实现中性线和相线的同时隔离,但有总等电位联结的TN-S系统和TN-C-S系统建筑物电气装置无此需要;
(4)TT系统内的RCD应能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以防发生两个故障时引起的电击事故,但对TN系统内的漏电保护器RCD没有此要求;
(5)除带漏电保护功能的电源转换断路器外,其他电源转换断路器无需隔离中性线;
(6)不论何种接地系统,单相电源进线断路器都应能同时断开相线和中性线。

我的原则多问问人家,嘴勤 手勤,还有就是多个有经验的长辈学习一下就好了,这些只不过是理论,我也是从网站上给你找到的希望能帮助到你http://www.5jtx.com/baike/view.aspx?id=1548
http://www.5jtx.com/baike/view.aspx?id=1548

网友A:
多谢,谢了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