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1-06-03):
有使用过的兄弟帮忙解答一下:
假设距离都在检测范围

漫反射:检测到非透明物体时会有输出,那么如果检测到反射镜面会有输出吗?
镜面反射:遇到镜面会有输出,那么如果用手挡在前面是不是没有任何反应呢?

谢谢~~

网友A:
先来个沙发。
漫反射:检测到非透明物体时会有输出,那么如果检测到反射镜面会有输出吗?有
镜面反射:遇到镜面会有输出,那么如果用手挡在前面是不是没有任何反应呢?没有

网友B:
漫反射:有
镜面反射:没有光强度达不到

网友C(2012-06-04):
对于光电传感器来说,一般是简单的检测信号功能,选择上来讲,无非就是检测距离,检测有无,计数,背景的屏蔽,输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