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的工作电压为220V直流,工作电流为12.5A。本人以前做弱电的,不知道如何给出一个3kw的电源。本人初步设想是用一个3kw的变压器,后接整流桥,经过大电容滤波后,出个220V的直流电压,直接给电机供电,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希望各位朋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怎么会出现三相直流电机??

网友B:
呵呵,没有看过电机使用说明?!三相无刷直流伺服电机是不能直接用220直流供电!需要配控制器!再由控制器来控制电机。控制器的供电有单相和三相的选择。真是在瞎弄,要烧电机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