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刚才电机已经打开轴承没有问题,电机绝缘也用摇表摇了没有问题,就是空载电流大还需要检查哪里求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指的空载是什么意思,单独的电机运行吗?还是带有水泵或者风机,阀门没有开启?

楼主:
就一个电机,什么负载都没有

网友B:
电机是75KW的吗;是的话就差不多

网友C:
空载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一半,属于正常啊

楼主:
以前空载是50个电流,带负载80,现在空载80,带负载140,电机温度高的吓人,都不敢用了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转子断条啊

网友D:
如果空载电流比以前增大了,在绝缘测试没问题的情况下,还要检测电机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很有可能会是电机的相匝间短路。

网友E: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鼠笼条断裂(转动声响是否正常)?三相电流平衡(定子绕组有短路)?
当然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F:
是否从新下线换过绕组。。  要还是原来的绕组   检测3相电流 是否平衡 运转声音是否正常。 如有异响 估计是匝间短路了

楼主:
我今天又换了一台电机空载电流是100A了,按照公式计算应该是50个左右,控制部分我也检查过了,电压正常三相电流也差不多,我是真的郁闷了,求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真的很感谢

网友A:
核对一下接法。

网友G:
换电机还是那样,检测电源,其次如楼上一样接法是否正确,检查线路

网友H:
电机转子装配是否反了。

楼主(2011-08-08):
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定子砸间短路,又换了一台电机现在空载40个电流,带载80电机很正常,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I(2013-02-14):
转子断条有可能,在就是定子绕组有匝间短路,看看是不是扫镗,轴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