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3):
我的欧姆龙PLC自动在线传出的程序从第一步到6974步后面全部是空操作,我想把内存清除一下,都清除不了,提示清除失败,请教高手怎样清除内存,问一下朋友说UM保护,也找不到UM菜单在什么地方,请教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不会是传送过程中通讯断了吧?

楼主:
传送过程不会中断,如果我把I/O表重新创建就不会有操作,I/O表设置好以后再传一个小程序,在把这个小程序上传到电脑就正常,如果要清除内存,提示清除内存失败,在点击自动在线上传出来的程序就是空操作,想把内存清除干净,请教有没有办法,有知道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B:
C200H用的是存储卡,先确认你卡的类型;

网友C:
从第一步到6974步后面全部是空操作
在点击自动在线上传出来的程序就是空操作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意思:全是NOP指令?

网友D:
C200H-ME831拆下來!正上方向下檢視左緣,SW-1撥到ON位置再清除他。
注意哦~清除完了,程式就沒了!不清除時,NOP狀態也不會消失!

楼主:
楼上你好!我的内存盒是MR431,和ME831设置一样吗?多谢

网友D:
C200H-MR431 是 C200H Memory 模組(C200H-MR431 (電池備份型) )!

网友B:
不要是MP型的存储卡,那个是不能更改的;
MR是用电池来保存的;
mr431上SW1开关设成OFF;

网友E(2016-03-14):
回复 网友B:
带MP831是不是就上载不了程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可以上载,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