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5):
在编程时 工程需要在一个编程上编两套程序,我打算用步进程序,可就是不知在一个编程上能不能行,是不是得用两个初始状态化,RET指令是在每套程序结束时用,还是在最后用, 用几个。有知道师傅给说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可以吧你先把初始化状态激活就可以了比如ldm8002.sets0

网友B:
RET指令是在步进梯形图程序块结束时用;
可先按已有的想法,编一个简单的程序试一试。

网友C:
可以编写,但最是状态寄存器不要重复使用。用一个开关切换二人程序的运行与否就可以了。或者也可以用CJ标号和FEND配套使用。

网友D:
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E:
甭说两套了.就是10套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