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5):
一台400KW的电动机(用400的变频器带),平时运行时电流不超过400A(不超过500安),假设这台400的变频器坏了,为了应急,能用315的变频器带吗?又能用250的变频器带吗?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小马拉大车”要遵循的原则是,电机的工作电流小于等于装置的电流。

第二个问题,变频器要按照实际的电机铭牌数据建立控制模型。这涉及到变频器的过载参数设置。

楼主:
用在风机上

网友B:
电机的使用电流不超过你代替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那么随便多大的都能用。

网友C:
用通用型的315KW带,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D:
问题是看负载的大小,不要超过实际电流就没有问题

网友E:
l楼主的电机出力并没有达到额定功率,又是用在风机上,只要电机的工作电流没有超过代替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应该说是可以的。看来用风不大,如果原来的风门还在,在保证供风的前提下关小一点风门,负载也就下来了。当然代替变频器的热保护是要设定一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看负载的大小,不要超过实际电流就没有问题

网友G:
会不会过电流报警啊 ?

网友H:
变频器容易保护··

网友I:
这样很容易把变频器烧坏了
特别是质量不是太好的变频器

网友J:
同意5楼观点

网友K:
l楼主。以前怎么配置变频器的啊
被忽悠了

网友L: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要视情况而定的,建议是临时性的用

网友M:
就怕你风机启动电流大,不大的话,用315就没问题。

网友A:
顶一下这个“话题”贴。^_^

其实“小马拉大车”,一般都是临时救急的措施。我经常被如此。所以,对小马拉大车已经不以为然了。正常的使用是绝对不予推荐的。

小马拉大车,关键就是要对小马进行极限电流的限制。也就是说,大车(大电机)的“励磁”要给满,剩下的才是大车(大电机)的转矩分量,有多少是多少。仅仅是维持这样的驱动力。

小马拉大车,我是不推荐让变频器过载的。因为电机可以过载,装置不要过载这是出于装置的安全考虑的。

网友N:
最好就不要这样做吧!
三晶变频器在水泵的应用特点
   ■针对水泵恒压节能控制设计
   ■内置PID和先进的节能软件
   ■可实现一托一分时段多点压力定时功能
   ■高效节能,节电效果20%~60%(根据实际工况而定)
   ■简便管理,安全保护,实现自动化控制
   ■延长设备寿命、保护电网稳定、保减磨损、降低故障率
   ■实现软起,制动功能

网友O:
这样做,一不小心你的损失更大。

网友P(2011-07-11):
保证供风的前提下关小一点风门,负载也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