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启辉器的种类!

楼主(2011-06-05):
请教朋友们,启辉器总共有几种呀!
每一种启辉器是不是都是靠改变里面的电容值来实现呀!

网友A:
据我了解启辉器就是这一种原理。别的还这没见识过。
启辉器里面的电容的作用是吸收灯泡启动时辉光发电产生的谐波,还能使启辉器里德动静触片在动作时不产生火花。这个电容是与氖泡并联的。
没有电容,启辉器也能工作。

网友B:
启辉器原来就是这东西啊。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启辉器就是这一种原理。别的还这没见识过。
启辉器里面的电容的作用是吸收灯泡启动时辉光发电产生的谐波,还能使启辉器里德动静触片在动作时不产生火花。这个电容是与氖泡并联的。
没有电容,启辉器也能工作。
谢谢朋友!
但标有C2字样的的启辉器用在220V40W的日光灯电路中就是不能启辉不了!只能用标有C10字样的启辉器才行!
标有C2字样的只能用在220V两根20W的灭蝇灯电路中,用标有C10字样的也不能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