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R调试出问题

楼主(2011-06-05):
我要通过485无线通讯实现两台PLC:FX1N-40MR FX1N-60MR之间的通讯。现在有两个问题:
1.干扰问题。
 FX1N-40MR PLC输出控制一台变频器正反转。变频器输出侧接一个滤波器。接上滤波器之后,如果变频器运行,电脑与PLC的监控就会中断。后来把滤波器去掉后,就没有问题。滤波器会对通讯产生干扰吗?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接触器,后来发现不是。就是滤波器的问题。还是滤波器的质量太差。滤波器与PLC有30多公分的距离。
2.无线通讯的问题。
我的原理图是这样的。

我现在还没有试通讯。
但是一但我将FX1N-40MR的485模板的线接到无线模块上,电脑与PLC的监控就中断了。窗口说,由于干扰,通讯参数或其它问题通讯中断。我将两根线去掉之后,就正常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说我这种方法能实现吗。请熟悉三菱的高手 说一下。谢谢!
485模板该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