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5):
别人做好的在电脑上项目,我用U盘复制到我电脑上。我用wincc试图打开,出现:“无法将数据库..........项目.hmi连接到sql服务器。请确认.hmi和_log.ldf文件相匹配。”请问怎样才能打开此文件。谢谢

楼主:
在别的电脑上是用"打开一个PROTOOL项目"移植打开.我的电脑为何要确认.hmi和_log.ldf文件相匹配。”

网友A:
wincc中有个项目复制器,使用它保存然后在其他的电脑wincc上打开成功率更高。

楼主:
我用的是直接保存到U盘的。请问3楼说的项目复制器在哪个菜单中?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A:
哦,你说的是wincc flexcible,可能没有项目复制器。那你看看你的wincc flecxible支持项目的屏体吗?

楼主:
wincc flecxible支持项目的屏体是什么?我的硬件PLC和HMI.是S7300的和MP370的屏。

网友A:
这个配置没问题啊,新建个项目如果好使那就没问题。

楼主:
这是我复制过来的文件,请你看看是不是少什么东西

楼主:
我上传的只是图标,压缩文件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B:
你说的是wincc flexcible,可能没有项目复制器。

楼主(2011-08-27):
是我的wincc flexcible 2008版本有问题,加了wincc flexcible 2008 sp2好了。

网友A:
呵呵,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C(2015-01-23):
引用 楼主:
别人做好的在电脑上项目,我用U盘复制到我电脑上。我用wincc试图打开,出现:“无法将数据库..........项目.hmi连接到sql服务器。请确认.hmi和_log.ldf文件相匹配。”请问怎样才能打开此文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