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5):
遇到一个看不懂的控制器。输入是一个温度,一个压力。输出一个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另外一个开关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罗茨风机吹的气体是沼气。(说明:温度是沼气的温度;压力是沼气缓冲罐的压力)

网友A:
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启动风机,温度转化为模拟量控制转速。

楼主:
不应该是这样的,它的开关量用的好像是常闭(因为上面没有电路图,我也只能说是好像,不过我猜测是起到报警关闭变频器的作用)。

网友B:
风机控制嘛,应该是根据压力调速,温度应该是限制或报警控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