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请问有修过fx1s电源的吗?其空载情况下是否有24v输出谢谢!

楼主(2011-09-02):
zcmy是骗子空载时没有电压的,必须接假负载才有电压。

网友A:
楼上不要这样下定义,即使是回答错了也不能下这定义
空载是指不带负载,你的24V指的是什么,FX系列PLC接上外部电源,就会有24V的直流电源可供使用的

网友B:
   作为PLC使用者,我们通常看24V,是从PLC的角度看的;如楼上所说,在PLC的24V端子上,不接负载是有电压的。
   所以,2楼的回复,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的话题,是个设问,内容很好;
   但是,其在3楼的回复中,有两个字使用不当;我们提倡文明用语,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对于现在的电子电源,不接负载,则不输出电压,也是很好理解的。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会不一样。

楼主(2011-12-07):
看了楼上的回答,我真诚地对zcmy版主说“对不起”其实我当时在修其中的电源想知道其在空在下是不是有输出,对我的维修方向很重要

楼主:
三菱fx1s-30mr-001plc接上电源绿灯报错灯一闪便无反应是怎末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