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触电

楼主(2011-06-06):
在实际操作、调试过程中,不能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如何更好的避免触电!

请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A:
首先,工具的绝缘要好;
其次,自己要胆大心细。
当然有绝缘手套/鞋服等更好。

网友B:
干电工主要胆大心细

网友C:
胆大心细,就是电工不触电的最好保证!

网友D:
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熟悉安全规程,才是正道,否则,什么都保不了你的生命安全。

网友E:
不带电作业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