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为什么要?1,接线路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
2.拆线路时:先拆火线,后拆零线。

网友A:
减少相线接触的时间和机会。

网友B:
简单来说是减少触电的次数。

网友C:
减少触电

网友D:
减小触电的可能。

楼主:
不是很明白啊!能不能说明白点?

网友E:
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啊!能不能说明白点?
先接零线,因零线无电,如果先接火线,接零线时该线也有电了,通过负载传过来的。

网友G:
为了安全

网友H:
接线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如果先接火线,火线可以通过负载(如灯泡),传递到零线。
断线时先断火线,后断零线——如果先断零线,火线可以通过负载(如灯泡),传递到零线。
接插座时,插座只要没带负载(如家用电器),你随便接哪一根都行。记住左零右火(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
干活时,先切断火线。对自己负责!
切记切记~~~~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啊!能不能说明白点?
先接零线,因零线无电,如果先接火线,接零线时该线也有电了,通过负载传过来的。

网友J:
避免触电

网友K:
12楼说的好,我平时就按照这个去做的!

网友L:
一楼说的对

网友M:
这些细节平时是要切记
对人对已都有好处

网友N: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先接火后接零。。。 会产生火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