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在电脑上给三菱的编程软件编程,怎么使用键盘的快捷键啊,我只知道 ld x# ldi  out等,其他指令怎么打出来,哪位高手有总结给小弟发一个,谢谢啊

网友A:
网上随便百度一下三菱PLC指令,要什么型号的都有

网友B:
常用的一些在编程软件的菜单中快捷方式有显示的

网友C:
比如,GX Developer梯形图模式时,工具条梯形图符号下,有字母加数字,就是快捷键;
例如,sF5是shift键+F5功能键,aF7是Alt+F7,cF9是Ctrl+F9。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对。

网友D:
比如,GX Developer梯形图模式时,工具条梯形图符号下,有字母加数字,就是快捷键;
例如,sF5是shift键+F5功能键,aF7是Alt+F7,cF9是Ctrl+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