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如题,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请尽量简单一点

网友A:
FX属于整体式的小型PLC
Q属于模块式的中大型PLC
编程可以用同一个软件GX Developer,常用的指令差不多,Q的指令要更多些

楼主:
硬件上还需要细分吗?比如硬件组成模块什么的~
软件上的地址分配算是它们的区别吗?

网友B:
自己去官网下载以下手册:
QCPU用户手册(硬件设计/维护点检篇)
QnUCPU 用户手册(功能解说/程序基础篇)
QCPU用户手册(公共指令篇)
你仔细看下这三个手册不就全明白了

网友C:
呵呵;小型机与大型机;

网友D:
上次三菱的那个整体方案研讨会去听了一下,基本了解了,FX是小型机,Q系列是大型机,功能要更强大一些。但是目前为止,本人只用到了FX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上还需要细分吗?比如硬件组成模块什么的~
软件上的地址分配算是它们的区别吗?
地址分配FX输入输出是8进制,Q的输入输出是16进制,Q的模块地址是不能重复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综合大家的意见自己也总结了一下
还是谢谢大家,真的很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