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前几天有人问我如何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起停控制,我想了半天,也没办法。哪位高人给设计个电路啊?谢谢~

网友A:
给个《有时间继电器的正转-停止-反转循环启-停控制》电路,简化下就能得到你需要的。

还有《无时间继电器的正转-停止-反转循环启-停控制》电路,都是单按钮的,详情请浏览以下地址: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66163

网友B:
呵呵,用保持按钮就可以,按一下导通(保持为1),再按一下截止(保持为0),这样直接控制接触器,就能一键控制启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保持按钮就可以,按一下导通(保持为1),再按一下截止(保持为0),这样直接控制接触器,就能一键控制启停。
^_^,我想说的,已经被表达了。没错,用自锁按钮即可。很简单呀。

网友D:
这个已经发了很多次了,应该可以搜出来。

网友E:
旋钮开关就搞顶了

网友F:
楼上的各位都是高见,也可采用点动式的,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保持按钮就可以,按一下导通(保持为1),再按一下截止(保持为0),这样直接控制接触器,就能一键控制启停。
^_^,我想说的,已经被表达了。没错,用自锁按钮即可。很简单呀。

网友H:
直接用按钮就用自锁按钮,如果用PLC来实现那么方法就有好几种。

网友I(2011-07-12):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保持按钮就可以,按一下导通(保持为1),再按一下截止(保持为0),这样直接控制接触器,就能一键控制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