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今天到我外婆家去过节!听他们说:村里面前天出现大面积电器烧坏,如:电饭锅、电视机、洗衣机等;现象直接冒烟了,可以排除的是雷电(但雷电会造成什么现象老师们也可以说说)。电力局维护的同志答应下来帮助村民修理,我就感到可疑了,老百姓怎么不去想质保,电力局怎么会下来维修呢?唯一可能的是他们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的!
   我是一名电工对农村变压器没见识过,不知道他们怎么操作会造成如上现象?百思不解,我认为是变压器直接没变压直接送380V的电压,请高手指教为感!

网友A:
变压器的主零线断线造成零点偏移,致使负荷小的一相线路电压升高而烧坏用电器。

网友B:
零线断线,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中性点漂移严重,造成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偏高,电器设备运行电流过大损坏;而负载重的由于电压低的严重,造成电机等设备启动力矩不足引起堵转,温升过高导致绝缘损坏。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们指点啊

网友C:
零线断或者是高压缺相造成的。

网友D:
应该是电力局配电房出了问题,造成输出电压偏高。

网友E:
在农村的变压器都是敞露在外面的,零线断路 是常有的事情。零线断路之后就是380进户了,造成大面积烧毁家电的。

网友F:
画个电路图,把总零断开,再看看电流的路线,你就会发现问题。。
 A相的电会通过每户家电的电器到零线再通过其它住户的电器到B相或C相,形成一个回路。

网友G:
根据上面的描述,应该是10KV输送线路出现问题.如果村里的零线断路,与供电所没有多大关系.我曾经在1989年,亲眼目睹10KV高压线上被人为短路,即用一条铁丝抛掷在高压线上,造成短路,但是铁丝又不能烧断,线上冒着绿色的火苗.事后,也是大面积烧坏电器.

网友H:
楼上的工龄不小了啊 当时你离多远呢?

网友I:
楼主所说的情况,是供电局的责任
他们应该赔偿老百姓损失吧

网友J:
绝不是零线断了,家用电器都是220伏的。
是倒路变为380伏了。

网友K:
是总零线断了,三相通过分零线,用电器构成380伏回路,自己想一想

网友L:
你好
典型的0线断,所有电器相当工作在300V左右的电压,当然会烧了

网友M:
附近有没有电站?

网友N: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O:
肯定是零线断线,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中性点漂移严重,造成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偏高,电器设备运行电流过大损坏;而负载重的由于电压低的严重,造成电机等设备启动力矩不足引起堵转,温升过高导致绝缘损坏。我们小区2009年也发生过。

网友P: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供电局维修时的失误,将零线接错。

网友Q:
你们都没说出真正的原因,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根本不是什么零线的毛病,当时我亲自到现场看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了元凶

网友R(2011-07-10):
380电源进户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网友S(2011-11-02):
电力局的毛病,要不谁傻不要钱给你们修,

网友T:
零线断了。电路变成3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