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图

楼主(2011-06-06):
谁有触摸屛的位图啊,给发些么,或者是告诉一下位图咋画的,用什么工具画的,我这屛的软件位图好少,想把设备的流程个画在屛里,不之咋画啊。

网友A:
什么厂家、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B:
有的屏自己可以画简单的图。有的需要在画图软件下做然后到屏的软件里调用。最简单的就是windows自带的画笔,其它高级点的可以用photoshop,看你自己使用那个熟练了。也可以使用gmip,photoimpact,acdsee,很多了。

楼主:
这是屛软件自带的演示工程,做的这么漂亮,请问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去学学这软件去。谢谢、

网友B:
原来你使用的是mcgs的触屏。
第一张图就是用mcgs自带的画图功能制作的。
第二张图我猜测是pro/e或者3dmax。如果你autocad水平足够高,也可以有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