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我家刚刚装修安装的电,主线是四平方的,整楼总开2P40A漏电保护的,一个2p32A一楼总开 ,我不懂电,上次不小心,把火线和零线接到一起,开关发热,线冒烟,可是为什么这个管这一楼的2p32A的总开不跳呢,如果这个不跳,那么那个总开2P40A漏电保护的应当跳吧,但都不跳,我担心别人安装电出问题了,我家在一农村,所以找不到好的电工,才到贵论坛请教,麻烦大家指点一下,谢谢,空开是正泰的

网友A:
开关的问题

网友B:
换个空开试试

楼主:
谢谢,是是空开的问题?我的疑问是,为什么总的空开也不跳,我这楼是三层,一层一个2p32A总开,然后整座楼一个2P40A总开,这个问题让我无法明白,如果要换空开,是换大的还是小的?

网友C:
有个试验按钮,你操作一下看会不会跳,根据你的描述,多半是空开的问题。

网友D:
开关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短路都不跳,开关买假了?

网友E:
换一个试试

网友F:
空开质量不好。

网友G:
同意楼,应该是短路电流未达到空开的脱扣标准。建议计算更换小点空开。

网友H:
空开是山寨货、

网友I:
你把开关型号贴上来给你分析啊,呵呵

网友J:
4平方线用40A的空开?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太大了。一般我们算电流4平方线只能通过25A的电流。
你这个把零火线接一起,空开发烫了还没跳掉只能说是你这个空开有问题,如果是脱扣电流没达到空开是不会发烫的。
另外解释一下,正泰的电器是在不敢恭维。其实正泰刚出来的时候器件是不错的,我们也一般都选用,后来(也就是06年左右)正泰的电器就老是出现故障。
声明一下,这只代表个人意见,也不是对正泰实施攻击,只是实话是说。

楼主:
,谢谢这个论坛的朋友们帮我解答,空开没有发烫,是开关和线发烫而且还冒烟了,带漏电保护的测试我也测试了,是可以跳的,我这个没有地线,但是火线和零线接到一起,这两个总开应当有一个跳,家里也没什么电器,就一个冰箱放在一楼,我准备把整栋楼总开调到25A,然后每个楼层的总开换到20A,不知道可行???
还有一个问题,漏电保护好像只能针对接了地线的才行是吗

网友A:
2PC20的就够用了

网友K:
换质量好一点的空开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