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所需电机功率

楼主(2011-06-07):
一条生产线,主要是输送钢坯,采用独立电机带独立辊传动的设计.
钢坯尺寸:10000X1500X200mm,(长\宽\厚;此为最大尺寸,一般重量为15-20吨)
传动辊间中心距:1200mm
传动辊直径:300mm
生产线速度:10m/min
现在请教下在设计中,根据以上参数如何算所需电机功率?

网友A:
楼主应该是 要调速的吧,不知道是机械调速还是电磁调速或变频调速?

楼主:
答楼上,是变频调速.
我的问题是如何算出运输钢坯的电机功率

网友B:
我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东西,所以也是不知道怎么来计算了。要很大的电机+减速机。

网友C:
应该根据能量守恒算吧

网友D(2011-08-03):
至少要15个千瓦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