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原作者为HUANGZE75,文字略有改动。
   我公司德国进口设备运行5年多时间,使用DP总线时,出现问题最多的就是DP插头问题,我们使用的是不需要接线的西门子插接接头,使用西门子的DP线,插头没有DP诊断功能。
   主要问题是插接的导线和插头内的刀片在温度变化时热胀冷缩,偶尔产生接触不良,导致丢失子站,生产线停止运行。一般都是发生在凌晨时间。
   采取的措施:重新做接头并且将接头更换位置后使用,使用端子接线方式的DP接头。基本解决了因为DP接头问题导致的丢失子站问题。
   以前使用的DP接头基本上都是塑料外壳,对电磁屏蔽的效果不是很好,目前有全金属外壳屏蔽的DP接头,对电磁屏蔽比较好。总线接线方式有插头插座连接或直接接线连接两种,建议使用直接接线方式比较稳妥。在DP子站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建议使用有指示灯诊断指示功能的DP接头,对于DP通讯故障检测就简单多了。
   在使用变频器、焊机及其他产生电磁干扰比较严重的电气设备的场所,容易造成对DP通讯的干扰,当DP通讯线路比较远,如超过100米及以上,建议使用光纤,不使用导线来连接。如果远方的DP子站使用DP接头,需要使用光纤转换导线的模块,例如西门子的OLM模块,我目前使用系统就是这样做的,没有出现过因为电磁干扰造成DP通讯异常的情况。
   诊断DP系统故障时,首先应检查子站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通电,有时候就是因为电源开关断开(包括24V电源)导致DP不能通讯。变频器、伺服子站及一些外围设备子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楼主自己开公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