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因实际需要原先的TN-C系统要整改为TN-C-S系统,我的问题是在同一变压器下是否可以有2个以上的TN-C -S系统存在,另外是否允许前部分是TN-C系统,后部分是TN-C-S系统啊,这个问题没搞清楚,我不敢下手去做,请教了供电局的人他们也说不出个结果来,希望大家帮帮忙。最好能有这方面相关的规定,在这新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记得就是本栏目,有这方面的热贴讨论,而且是图文并茂的。总之,做起来没有问题。关键是PE就是PE。N就是N,不能混接。即便是PEN也不能混接,他们的短路点在配电柜的汇流母排上,

网友B:
你要弄清楚什么是TN-C-S系统。

所谓的TN-C-S系统就是在一个供电系统中,其前段是TN-C系统,后段是TN-S系统。

通常的做法是在一个用电场所(负荷则),其来线是TN-C系统,进入用电场所(负荷则)开关箱(屏)前PEN线作重复接地后将PEN线一分为二,变成N线与PE线分开,这样后一段线路就成了TN-S系统。前后两段线路合称为TN-C-S系统。

如果用电场所(负荷则)点多个,则每个用电场所(负荷则)点前是TN-C,用电场所(负荷则)是TN-S。可以采用树干式形式供电,也可以采用放射式供电。

举例来说,小区供电,在引至各栋楼房前采用TN-C供电系统,进入各栋楼房后变成TN-S供电系统。此时,你可以一条TN-C线路直接供多栋楼房(树干式),也可以每栋楼房各一条TN-C线路(放射式),每栋楼房后均变成TN-S系统。

要记住的是,PEN线分开变成N线和PE线后就不能再合起来再次成为PEN线往下一用电场所(负荷则)走。也就是说,TN-S系统不能再变成TN-C系统。但TN-C系统可以一直往前延伸到下一个用电场所(负荷则)。

楼主:
明白了,多谢大家了,明天着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