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变频器

楼主(2011-06-07):
各位前辈和兄长好  我碰上一个问题  380v 50-200Hz的变频电机 直接接上380v的电源结果电机烧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各位

网友A:
变频电机特点就是软启动,他设计的时候就只考虑其软启动特性,工频直接启动,其加速电流太大了,导致电机完蛋。

比较一下,变频电机与工频电机的机座号,同规格的,变频电机比较苗条。

网友B:
最好电机要与变频器配套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接线的呢?

网友D:
你那电机是200HZ时电压是380V!
你直接380V电源,变成50HZ就加载了380V
V/F比不对,不烧电机才怪!

网友E:
呵呵;先看一下电机的额定频率是不是50HZ  ??

网友F:
标准电机与非标电机·

网友G(2012-01-03):
  几位高手回答的让我有点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几位高手回答的让我有点晕
为什么要晕?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H:
按说变频电机做普通电机用一般场合正常应用的话可以胜任的,怎么非标电机?也不知道是否挂载,电机接380就烧了,这是虾米电机哦?

网友A:
交流异步电机直接启动,其电流是额定的6倍以上,变频电机的制作一般不会考虑这个工况,因为变频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不会超过3倍。由此,启动瞬间的过电流对电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呦。顶得住顶不住就看运气了。

网友I:
看好说明在接线,肯定是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