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位移控制

楼主(2011-06-07):
我有三个油缸为A,B,C。希望同步控制。分别在油缸上装上位移传感器,然后模拟量输入PLC中,以A的位移量为基准。A伸长则B,C,跟着伸长到达A同样位置后停止。A缩短则B,C,跟着缩短到达A同样位置后停止。
这样的PLC应该怎么做,希望大师们指点一下程序,最好是欧姆龙或者三菱的PLC。希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的油缸能控制开度么?否则不行...

网友B:
三个油缸要同时到达同一位置吗?用油缸位置控制比较不准,你的精度要求呢?有需要可以加我下面的QQ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