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连接问题

楼主(2011-06-07):
请问用没有RS232串口的PC与西门子的HMI怎样连接。MP370上面的USB接口只能用于鼠标,键盘,打印机等。PC上的USB要和MP370连接要哪些设备怎样设置?请赐教。

网友A:
这个没试过,不过感觉弄个USB转232的模块就可以

网友A:
如果是你想下程序直接买个USB-PPI的线就可以

楼主:
"注意
请使用主站-主站电缆,用于HMI设备与组态计算机之间的USB连接。请勿使用随电缆提供的
驱动程序进行传送。只能安装随组态计算机上的WinCC flexible提供的USB驱动程序。该驱动
程序位于WinCC flexible光盘中目录“\Support\DeviceDriver\USB”下。"--------这是手册上的话。3楼说的USB-PPI电缆是主站-主站电缆吗?需要安装位于WinCC flexible光盘中目录“\Support\DeviceDriver\USB”驱动程序吗?

网友B:
购买西门子的USB adapter,使用profibus紫色电缆链接也可。或CP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