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这几天公司来啦个 配电柜  里面用来控制主回路接触器的中间继电器用的是和接触器样子很像的继电器(型号是JZC4  它直接控制的是大接触器,难道他是用来控制大接触器的所以用接触器继电器?)  我看啦下公司里以前的配电箱中用的都是那种很小透明的小中间继电器(我看他们都是用在与PLC或者是与变频器相连的地方)    我想问下能不能用那种透明直插式的中间继电器来代替新柜里的接触式继电器呢     难道是因为是他控制的大接触器功率大 所以不能用那种小的中间继电器吗?   说的有点啰嗦  还请各位老师多包涵  谢谢啦!!!

网友A:
指示作用不同,中间继电器是起中间过渡作用的。
接点容量不够时或接点数量不够时要用一个继电器过度,这个继电器就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A:
只是称呼不同,内容一样。

网友B:
主触点通过电流5A及以下的是继电器,同理5A以上的是接触器。

网友C:
它们触点的容量不同,接触器式的确实可以通过比较大的电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D:
恩,主要就是考虑触电的容量。其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E:
如果那种小而透明的继电器其触点电流能很好的符合你要控制那个大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有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F:
容量大小不一样

网友G:
呵呵  交流接触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