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7):
虽然现在已经到了夏天,可是时间飞逝,冬天也不会太远了。我们车间在内蒙古包头,到了冬天很多水冷管就面临冻裂的危险。因此车间考虑购进大量电加热带,可是电加热带的温度是怎样控制的?期待高手的回复~在此先谢过。

网友A:
用温度控制仪器不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网友B:
温度控制看你的投入成本了,最简单的就是时间设定一段时间加热一段时间停止;然后就是加温度采集,投入比较大但是比时间控制安全可靠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也可以把项目让专业厂家报价。

网友D:
电加热带是自动控温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导体电阻增大,电路中无电流通过。温度下降时电阻变小,电路中又有电流,如此往复

网友E:
电加热带上一般都有温度控制器,可以设置温度。

网友F:
水管用电加热带有自控温的直接接上220伏就完事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加热带是自动控温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导体电阻增大,电路中无电流通过。温度下降时电阻变小,电路中又有电流,如此往复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电加热带如果有上面说的自动调温功能的话,那就很简单了。直接接220V电源就可以了,仅是防止水管冻裂,不需要精密的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加热带是自动控温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导体电阻增大,电路中无电流通过。温度下降时电阻变小,电路中又有电流,如此往复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网友H:
电加热带有最高温度限制,可以根据要求选